[通过]TOSHIBA M100无CPUVCORE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7):
  一台TOSHIBA M100的机器不开机,取下电池,用万用电源(LW PS-305D)调到18.5V给机器供电然后开机,发现开机电流只有0.23A(正常时任何笔记本上电后只要有CPU电压电流都会在0.4A以上),故初步判断为无CPU电压,拆下主板(LA-3011P)确认的确是无CPU电压,用万用表二极体档量CPU电压的供电电感线圈(PL12 PL13)上的对地阻值为455个单位(正常)。
CPU供电ICISL6262ACRZ)各关键脚电压发现:44PIN3.3V;48Pin4Pin1.4V,其他脚几乎都没有电压,更换IC后依然这样。

发现问题了,原来是+3VS变成1.4V; +5VS没有出来的原因,找到相关的产生电路:

  用二极体档检查发现各个脚对地的二极体值都正常,+3VALW,+5VALW都有,但是U25 U15的第4脚(RUNON)只有1..4V, 但是只有U251..4V输出。
  量R611发现一端有18.V,连着U15 U254脚的一端却只有1.4V,所以我当时就郁闷了,R6110欧电阻而且阻值正常,怎么会这样呢?于是再查这个RUNON信号,发现还连到U5之后就没有再连到任何地方

  检查U5的各个脚对地组织也都正常,于是我怀疑是RUNON信号的这段线路有存在内部PCB短路,就取下U15 U25 U5 R611,用二极体档量RUNON端的对地阻值为∞(正常),再把万用表打到“200M”档量发现有8个单位,于是我用电击法 从电源上引一个18VRUNONR6112脚)上击一下,再量发现已经没有阻值了,于是就再爸爸取下来的零件都装上,通电测试发现已经开机正常了。
装机拷机大约2个小时左右机器掉电,再开机发现电源上的电流又是0.23A,又没有CPU电压了,所以又拆下主板检查发现又回到从前的故障,所以又取下U15 U25 U5 R611,把万用表打到“200M”档量RUNON端的对地阻值又是8个单位的阻值,于是确认为PCB漏电,于是把U25 U15 U5三个IC装上(R611不装),再把3IC的第4脚都翘起来,直接找根线把这翘起来的3个脚连在一起后,直接接到Q41的第一脚上,虽然这线飞得比较长,但是测试开机正常了,而且拷机出货,至今还未见保修。

网友(点评):
写的不错 ,图文并茂。

网友:
呵呵!其实以前我有个帐号,那是以前还不要什么邀请码的时候,不过后来公司维修产品出货时出现几个病毒,公司就把我们的网络给K了,也就不能在上这个网站了,最后就忘掉帐号,倒最后相注册时却不能注册了,还要回答问题,只给20秒,看完题在打个字,就超时了。

www.51repai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