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0GS 花屏 检测结果 帮分析下是哪个颗粒

楼主(2010-04-27):
华硕EN7100GS  64b 128M 总4个颗粒

mats 检测 报错:A00 04 05 07 24 28 29 30

四个颗粒:u4(正面上) u5(正下) u501(反上) u502(反下)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是哪个颗粒 个人感觉只是一个颗粒出错

网友:
按结果看肯定不止一个颗粒,图中晶振附近腐蚀过?
依经验看你这个结果,核心虚焊机会比较大

网友:
加焊芯片即可!

网友:
建议焊下来重植一下

网友:
只有8个位 报错 怎么会是GPU? 个人感觉还是显存

网友:
晶振没有腐蚀 卡还是很新的 是拍照角度的问题

网友:
以我看,是U502,,试试加焊

网友:
我有一块卡和你的一样的。但是我没有A卡的测试工具,也是花屏,从屏的中间分开,屏的左面花的少,右面花的多,因为没有A卡工具、也没测,因为能亮也没有查供电,(供电不足也会花)电容有两个鼓的但是客户拿来时说是自己换过过了。我一想二修卡了。(那个客户家里会有这些东西?)经过商议60块给修,最后重植好了。现在正在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