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F700不认光驱

楼主(2010-04-27):
今天接到这台电脑,光驱接口上的信号都量过测过了,没发现什么问题。是不是桥的问题啊,还请高手指教
电脑

网友:
更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多半南桥的问题 换个看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啊

网友:
供电 都正常吗? 那就换光驱试一试 实在没招换南桥

网友:
光驱肯定换了,不行。换了个借口,就抓到过一次就再也不认了。这主板就一个桥,我怕做坏了啊

网友:
不认光驱没什么,就南桥,及光驱接口,光驱本身,及相关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