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2进水不能开机。

楼主(2010-04-27):
一台明基a52进水不能开机有清洗烘干。主板有3。3V和5V开机键有开机电压但不能开机。希望修过这类问题的高手指点。南桥为ATI IXP460。南桥和IO都有换过。还是不能开机。
主板
进水

网友:
没有人修过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IO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吗?你就换它们,应该先查一下这两个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问题要先查开机芯片各个信号:
ACOK,DCIN REF 等,如果不愿意查,直接换掉开机芯片...

网友:
不好意思。笔记本刚学修的。自学的。所以。。。。以后大家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