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86 的显卡故障

楼主(2010-04-28):
一台HP笔记本G86独立显卡
黑屏不显示,屏幕有光没字。
外接显示器HP LOGO会有坚条坚条的,过会就满屏a
别人有修过,有动过显卡也有动过显存。只有一颗显存。
又换了一个显卡芯片故障一样,然后又换显存,还是一样,又把显存拆下来,对照着显存的点位图测与显卡连接的数据线,发现有一条不正常(已开路)补点后把显存装上,OK.
在此之前曾做过实验,显卡不要显存屏幕也会发光但没字,外接显示器花屏,也种情况在七喜7400显卡大芯片和ATI7500和HP机子G86显卡上见过

网友:
写的不清楚,暂时未通过。

数据线,发现有一条不正常(已开路)
------------------------
是哪一条,最好有相关实物图和该部分电路图、万用表测量图上来,就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