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 不触发

楼主(2010-04-28):
待机电流0.02
5V
3V
2.5V
电压正常
开机键有2.8V电压  现在俺开机键无任何变化

网友:
待机偏低,待机的条件没满足,查系统单元供电

网友:
这款机是用I/O和南桥共同管理开机的 先查查触发I/O的条件,再看南桥,32.768KHZ晶振是否已起振

网友:
3。3V才正常,看看不那里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