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显卡加焊要去掉周围的胶吗?

楼主(2010-04-28):
有个T41,经常花屏死机,想用风枪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 用风枪温度不太好掌握。容易爆浆。要不用底部加热看看。

网友:
劝你还是别用风枪加焊U之类 的了,我是从来没有成功过,可能是我的经验少,另外我的风枪也是便宜货的原因,如果长期要用到就自己弄个土炮吧,经济实惠

网友:
胶可以不去掉的。你放些液态松香。进去就可以了。注意要高纯度。千万不可以有水的成分。

网友:
还是注意店别吹久了。。。

网友:
用风枪的话还是去掉胶比较好,最好不要用风枪,容易吹坏

网友:
风枪去胶还行 加焊还是用bga

网友:
同楼上。胶肯定是要去掉的。

网友:
风枪搞完也坚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不去胶你搞得动?????

网友:
如果是灌胶的放弃吧.
几个点的就试试看.

网友:
风枪做肯定会爆的   显存

网友:
我加焊过不少显卡芯片了,成功率有60%吧,但是没有焊过带显存的。

网友:
串这位仁兄别用风枪加热了,别把笔记本不当电脑!

网友:
用熱風槍直接加熱·加到一定時候用鑷子翹開

网友:
可是可以关键看你的手感啊

网友:
你手里的板  显卡四边点胶的  还是黑胶    要是红点胶的话  用风枪加下热  一下就夹下来了
还有你用风枪加焊的话  就是成功了  也用不长的   最好是用返修台   那样加焊  寿命比较长点
如果好了的话  以后别一只手拿本本了  很容易虚的!

网友:
不除胶,注意火候,锡点稍化即停,应该用不住,除胶安全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