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泥在板卡维修中的应用

楼主(2010-04-28):
大家在BGA加焊,风枪取IC等的过程中,都怕将周边小元件吹跑,看过很多帖的保护法,都没有用胶泥,方便,经济,实用。并且还能大面积保护PCB板,使其不变型。胶泥可反复使用。不防大家在废板上试几次,看效果。它在维修中还有很多用处,不一枚举。

网友:
办法还行,不过我加焊BGA 是用锡纸 也可以反复用   我焊接还行 不会吃跑

网友:
什么叫胶泥啊 ,是不是小孩子玩的橡皮泥,还是说那种一次性的硅橡胶。我一般都用锡纸的,也可以

网友:
发个胶泥放法的截图

网友:
胶泥是什么? 楼主传张图片看看啥!

网友:
胶泥,就是儿童玩的橡皮泥,也有工艺造型用的,它在板卡维修中应用很广,经济,取材方便,随你咋造型都行,你想咋用就咋用,图片待我忙完传上来。

网友:
谢谢楼主,是把这个东东按到那些小的贴片电容电阻上面是不?

网友:
厉害,这样也行,佩服

网友:
这是胶泥的使用:这里你们应该问,它经高温后会有什么变化,下次能不能用,它导不导电。不存在什么危险。其是大家可以自己试用。

网友:
我看还是用锡纸比较简单,用这个东西清理应该很费事,特别上面的小贴片电容,不小心会被弄掉的呀

网友:
好方法 不太实用

网友:
胶泥高温后不是变硬了吗?还能反复使用?

网友:
如果在胶泥与主板之间放上 点隔离物的话  成本要比用锡纸低多的多

网友:
这东西高温会不会发臭哦?

网友:
请问楼主这样沾上去加热的时候会不会吧件也沾下来了?

网友:
改天再来试试看是否好用。

网友:
我觉得这样  还是很可行的  做了BGA板子会比较漂亮。

网友:
胶泥让我感觉好像会弄脏PCB版,还是觉得锡纸比较环保~~

网友:
我一直在想,高温下胶泥会发生化学反应吗?期待楼主回复

网友:
楼主既然做了,回头我就试验试验。看看OK不.如火高温后没有不良反应,那就太好了,物美价廉。最好能重复利用。

网友:
胶泥,我们在学校也有在用,做BGA的高温下,胶泥不会有任何变化,可反复用,而且不会有味道,也不会像楼上的说,会把板上的元件沾下来,当然不是刚做完BGA就取下来啊,等冷却后再拿下来,还有,比如你要当板测机,只要把胶泥放在CPU上,你可以不用放散L片在上面就行了。

网友:
这些简单的事,自己相不相信不重要,自己试一下就行了。又不费时,又不费钱。如有用那也不是坏事。大家这一点应该非常明白:看帖子,收回答,学经验,都要自己去实践,最后才是自己的收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