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接键盘按开机键不能开机

楼主(2010-04-28):
ibm z61t接键盘按开机键不能开机盘,短接19脚到地可以开,飞线无果,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开关坏了啊!!

网友:
换个键盘不就行了吗 舍不得就diy 一个  吧

网友:
建义量下开关是不是OK的,如OK,就直接19PIN接到开关上,一边接地,之前的铜皮划断。不OK,打开开关清洗下,多数为氧化。

网友:
有功夫的话把键盘拆了清洁下,实在不行了用点银锡划下

网友:
一换键盘,二拆键盘修,三就买个扩展坞,没什么好选择了!

网友:
有修过,多数是开关键不良,换个键盘OK。

网友:
换个键盘吧...应该就会好

网友:
你换键盘吧   键盘问题  开关和键盘一体

网友:
换个键盘吧,这样甚事

网友:
我遇到三个z6 不开机 了,全是键盘坏, 主板我还没修过呢

网友:
换键盘  有可能槽氧化了

网友:
机器修好,是板层有内阻,从键盘上飞了一根线到二极管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