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O在开机电路中的测试脚

楼主(2010-04-28):
各位谁知道IO   ITE8705   和W83697  哪几个脚参与开机吗?   83627  和8712我已经知道了  ,就是不知道8705和83697在不上电应该测试哪些脚呢?

网友:
查一下这两个芯片的pdf文档就知道了哈

网友:
你说的那个我也不太清楚,只有去查下他的PDF档案了。

网友:
8705不参于开机

网友:
请问8718是不是也跟开机有关呀

网友:
8705和83697不参与开机
一般是VIA的芯片组才采用这两种IO,这种设计的板子是南桥负责开机

网友:
那南桥是怎么负责开机的呢?它的开机流程是怎样的呢?有知道的可以说说吗?最近维修不上电的故障太多了.又是这种型号的IO,测试了几个光键点都正常,没有维修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