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120L怎么接按键板

楼主(2010-04-28):
求助,我有一清华同方19显示器的驱动板烧了,现用乐华2120L的驱动板替换,后接原机的按键板,出现图像一切正常就是开关键变成最后一个是了。。。(原来是中间的是,五键板),请兄弟们帮看下,2120L接口定义,K0,R,G,GND,K1,K2,K3,K4,带电测K0-K4,都有3V左右的电压,我的原要键板是SW1,SW2,SW3,SW4,SW5,其中SW3是开关,正常是把SW3接到K0上,但接完后,SW5变成了开关,请大家帮看下。。。。。

网友:
拜托,你量定好原按键板上各功能键定义,接下来你只须依原按键板的定义接入乐华驱动板上对应的引脚就行啦。改个按键还给你整得那么深层了,无语。。

网友:
哎,我也是那样弄的呀。。可是接好后,开关键就变成最后一个了。。。。

网友:
你先弄清楚驱动板上各针脚的功能,再搞清楚按键板各个按键与针脚的对应关系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其实按键板上各个按键发出的信号频率是一样

网友:
谢谢大家,真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我拿错驱动板了,那个驱动板是三星943NW的那种带触摸按键的板,呵。。。。后来找了一个2025的板,OK了。。呵。。。。。。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