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的电源3842

楼主(2010-04-28):
AOC显示器的电源3842第7脚电压7、5V电压,第8脚没电压输出,那第7脚电压是正常吗?请指出一条路应该怎么查

网友:
还有电源灯开机时黄灯第3脚有1.8V电压,其他都没有

网友:
3842的7脚电压才7.5V太低了。检查一下那脚的后续供电电路,比如二极管、电容等。

网友:
保护电路动作,使第7脚处于工作、停止的振荡状态。检查负载是否短路,检查3824的每个零件。

网友:
7脚电压正常后,8脚的+5v才正常!检查启动电路或7脚供电电路!

网友:
驱动电路的电阻正常,但是发现IRF634B击穿,拆下IRF634电源灯正常亮绿灯屏幕有一半显示,行管有50V左右,但是换上IRF630开机10秒左右又挂了,已经换上两个都挂加过焊。

网友:
看看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有无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断开升压管的话开机正常应该跟高压包没关系吧,或者包挂这类。

网友:
装上630,开机瞬间测量升压是多少,看是不是太高了,如果是那你检查一下二次电源整个环路吧,有可能是电压反馈滤波电容失效或线路的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