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10-04-28):
1 DELL1210 不跑代码掉电
2 DELL1210上假负载正常上CPU就不触发了
3 DELL1210CPU无供电
望高手帮我解决。急急急!!!
cpu
不触发
掉电

网友A:
可能CPU座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的板是笔记本还是台机。
如果是笔记本
第一个故障上电掉电:请断开CPU的ACIN主供电,看还掉不掉,如不掉说明是CPU电源产生电路的问题,看电路图认真量测这部分电路找出问题点就可。如果还掉,请把不应响上电的受控供电电压给一一断开(如网卡,声卡、北桥==的供电)确认直到找到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