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强大的木马

楼主(2010-04-28):
我自己的电脑。。。所有软件都装在D盘 打开所有的程序都出错(QQ,暴风影音,阿里旺旺,优化大师等等) 重装系统后 去打开D盘的软件还是出错 经杀毒 杀木马仍无法解决 SOS! 附图:
怎么发不了图片 提示为“程序所在的位置\USP10.DLL 为无效的windows 映像。请再检测一遍您的安装盘 ”

广德星 -2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元凶是病毒是肯定的 现在就是缺少解决方法了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 经网友提示从系统里找到USP10.DLL的这个文件复制到出错的程序里 就OK了

网友:
“犇牛”木马

2009年2月4日起,大量网友发现自己的电脑突然间慢如“老牛”,硬盘中同时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usp10.dll”文件,即便重装系统也无济于事。原来,这是一头名为“犇牛”的恶性木马突然爆发的结果。
 “犇牛”木马下载器已袭击了数十万台电脑,并能导致大部分安全软件失效,用户采用重装系统等常规手段也无法解决。
  根据大批受害用户的反映,感染“犇牛”下载器的电脑系统速度会明显变慢,部分用户的电脑感染“ 犇牛”后还会出现弹出大量广告网页、杀毒软件遭强制卸载、“QQ医生”显示为“叉号”无法正常使用等各种症状,并会自动下载大量木马病毒。受害用户除非将所有硬盘分区全盘格式化,否则即便重装系统后“犇牛”仍能踏蹄重来。
  “犇牛”采用了特别技术,在系统重装后仍能“复活”,完全不同于其它恶性木马常用的“复活”方式,使普通用户很难用以往的系统重装方式来“自救”;此外,"犇牛"还使用了一个名为“安软杀手”的帮凶对主流杀软进行卸载和破坏,屏蔽安全厂商的网站,致使受害用户无法通过登录安全网站或下载安全软件获得帮助。

USP10.DLL病毒手工删除方法

  首先,必须要进入安全模式下管理员权限登录系统。
    打开搜索(按F3键),再从“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把“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关闭以及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之后在搜索栏填入“usp10.dll”全盘符搜索。记住,C:\Windows\system32下的usp10.dll 和C:\windows\system32\dllcache下的usp10.dll不是病毒,其余文件夹的全都是。
  搜索完毕之后可以全部删除了。但是,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个在C:\windows下的usp10.dll不能以原名删除,可以选择改变其名称,后缀随便是什么。改完之后重新搜索你刚才改的名字,搜到后删除即可。
  回到windows界面下,试着再搜索,如果又找到,再继续回到安全模式下删除。如果找不到了,那就是删掉了。当然也不排除还潜在机器里,毕竟usp10.dll被破坏了。
专杀工具:http://www.duote.com/soft/13576.html

超级巡警专杀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