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不跑马

楼主(2010-04-28):
有快DELL 1420的主板,电流1A一直升到1.2A掉电,南桥RST正常.CPURST 只有0.2V很明显不对我换了北桥还是一样,把显卡取下还是一样,高手么怎么解决呢?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兄弟们给点意见撒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主查CPU供电和信号,特别注意脱焊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和北桥做做看,先易后难的顺序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换了个南桥,北桥RST现在 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跑马。郁闷!

网友:
试试换IO 和刷BIOS

网友:
换了5025还是一样,BIOS没有

网友:
全换了还是不行,
waymam

网友:
供电都正常了么,正常的话,接下来看下时钟

网友:
时钟开始都测了到北桥的都正常呢
黑色萤火

网友:
换个CPU试过没``?》

网友:
换了
你是浮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