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48GP 死机

楼主(2010-04-28):
DOS  和BIOS 装系统 进PE 都不死机,但是进系统以后不定时死机。测量供电电压也正常,阻值无异常。已经排除了散热问题。
我把机器拆出来,裸板点的。

客户放下来也已经几天了,没办法只能先加焊南桥 ,北桥 ,显卡 。
还是不行。没法子  把南北桥换了,还是一样。

显卡是从植株做的。

CPU 也换了试过了。

没头绪了,到基地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用手摸 时钟芯片 感觉挺烫,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请教各位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同行高手指点下了。
在线等

网友:
没关系时钟是很烫得 估计是那个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0.01V左右的跳变应该正常吧。
内存的AD线,CPU 到北桥的AD线都打过。

显卡拆下来看了也无掉点情况

网友:
看看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呀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声卡小板没接,显卡的驱动也卸载掉了。网卡和PC卡芯片也都已经拆掉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是一看就头大   有三台都没结果了

网友:
最近有过SONY本因为无线网卡而死机的,只要一开无线就要蓝屏

网友:
时钟烫是正常的,量一下CPU角座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CPU座子的AD线已经打过阻值 ,正常。
我一看到这样问题就头大。
排除了散热问题,再打下内存AD线。CPU 的AD线。电压测量下没明显偏低和元器件发烫的。就没思绪了
不知道各位遇到死机的机器 都是怎样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