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星 主板 (945GCM7 V2 MS7313) 无CPU电压 谢谢

楼主(2010-04-28):
求助 V星 主板 (945GCM7 V2  MS7313) 无CPU电压  电源芯片是L6703 我没有这芯片换  我发现内存电压1.8也没有 有点搞不懂 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一下 谢谢了

网友:
那先修下内存电压。。。。。

网友:
内存 供电MOS管 G极无电压  其控制芯片uP6103s8(8脚)我没找到资料

网友:
北桥的工作电压测了吗?先测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如果正常,先把内存供电修好。

网友:
北桥的VTT1.2V.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参考电压是否正常,CPU供电晚于内存供电,先查一下南北桥供电。

网友(点评):
这板是台式机板,你所说的是笔记本的时序。。。所以不能套用

网友:
请问 北桥的VTT1.2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网友(2010-08-16):
在Q22的S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