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120 的OCSET脚被拉低

楼主(2010-04-28):
APW7120是控制MOS管给南桥的1.5V供电的.

现在除了BOOT和VCC脚有12V供电外,其它都无供电.

在基地看到7脚OCSET是过电流设定脚,如果这脚电位被拉低,芯片将不会工作.

已测OCSET脚经过一个电阻接到三极管的C极.E极接地.B极是0.7V左右的电压.

因为短时间找不到芯片代换.
我想知道这个脚是电位被拉低是芯片内部的问题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将这个小三极管取掉试试

网友:
用RT9214可以替换

网友:
现在是这样的:
7脚接三极管(D31)的C极,E极接地, B极接的是另外一个三极管(D32)的C极(低电平),E极接地,B极有3V电压.
我现在把APW7120拆了.但是D31三极管的C极还是没有电压. B极已是低电平.
我拆下来后量C极也是没电压.量的时候也没有装APW7120. 三极管本身是好的.
我想C极(就是OCSET 7脚)应该是要接一个高电平的.但是却没有.跑线路也跑不出来.
我想问一下OCSET脚的电压是不是他自身出来的.
没有装APW7120或是他自身损坏才会没有这个电压.

跪求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想让电压出来直接跳过保护就OK,想找原因就得顺着开关管往后查了

网友:
电压是电路输出的FB

网友:
没有这个芯片的PDF
一般来讲,此脚应该有一个电阻接到VCC端
不过如果有些芯片的OCSET内部接有一个电流源时,不需要上拉都可以
找个PDF来看看吧

网友:
刚下载了一个PDF来看
OCSET内部通过一个电流源上拉到3VCC
应该不在需要外部的上拉了
建议更换一片

网友:
我这有一个PDF

网友:
根据 楼主 描述的 情况,应该 芯片本身没有问题 而是ocset 脚的  电位  被7脚相连的三极管拉低所致!想具体找到原因就顺藤摸瓜,嫌麻烦就 把 链接7脚的  三极管去掉

网友:
外围电路有故障

网友:
测一下二极管,看是否500多的对地阻值,如果有换PWM,如果没有PWM二极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