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的故障22寸高清显示器10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0-04-28):
我这里有台22寸高清液晶,最佳分辨率1920*1200,故障现象用10分左右就黑屏,有时候时间更短,黑屏的时候是没有信号,我曽把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接到驱动板上的5V供电,让灯管一直亮,黑屏的时候灯管可以亮,就是没信号过来,、关机再开就又又图像了。我把高压板换过,驱动板我已经换过2块了,而且是用5V的驱动板也试过(不占用高压板供电)。不知道电源板是否会引起这样的情况,电源板上的电容外面上看去一切正常,大虾们判断下,看是哪里的问题啊,我都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死然信号不对吧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等高手解答。祝早日修复。

网友:
将供电电容全部换掉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我觉得你查电源电压!

网友:
换驱动板后,亮度明显有点低了,调不上来,把亮度调高就刺眼,该高压的时候,我顺便把亮度控制也接上了,这应该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我现在把电源板和高压板都换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
这个屏属于是高分屏1920*1200,用普通的乐华2025驱动板是不是不配套啊

网友:
普通的乐华2025驱动板最大只支持1440*900

网友:
电源板故障   检查电源5伏输出是否有波动  有些驱动板输入电压偏差不能超过0,5伏

网友:
把驱动板主芯片吹一下看看
有时候也能好

网友:
按键板也排除一下

网友:
把分辨率眺低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