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GA维修台,够强么?(制作全过程) (原创)(更新到下加热完成)

楼主(2010-04-28):
本店刚开业, 不错不错, 鼓掌。。
       本打算买一台基地出的CF360, 人算不如天算啊,
                    刚开业没一个星期, 店被盗了,
                           本打算买BUG维修台的资金,就这样泡汤了,
      想想,那个玩意,没有还真不行,
              于是,  嘿嘿。 。
      开工  、 、   自己做一套,
    尺寸 ,,  内边是300X400
    外边尺寸是470x570

      就算是最大的主板, 也可以完全放上去烤
         共用了20跟300W的加热管, 整体控制是用可控硅完成的, 160A可控硅1对,  线性温控仪2个(限制电流,线性加热) ,
   整体功率限制在了2500W
图片太多了, 大家慢慢看,
    目前进度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里面的线路还没有整理。
    大概有100多张图片。  缓冲慢, 大家指点。

                   更新到61楼 ,  (下加热完成)
   大家觉得好,就顶贴,让更多的人能看见、。

网友:
你不要伤心,不够资金就用用论谈里大家发的土炮,三百块就可以做做南桥北桥,不过脚座想都不要想

网友:
快快上图,不知你的乍样,给大家开开眼

网友:
做出来 上个图  大家 学习学习啊

网友:
1。点编辑
2。点添加附件
3。找到附件上传就行了

网友:
快把图片转为:JPG格式,就好传了。

网友:
等特中。。。。楼主,看你做出来的好不好用。。

网友:
楼主啊,你把怎么做的具体步骤写出来啊,不然就这么两张图片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没太多时间写,
  打算在51把它做完, 现在完成了1半了,
            隔热还没有做。
    这个是用可控硅控制的, 最大功率6000W
     用了20根 300W的红外线管。
               6000W要是不控制的话, 估计1分钟板子就报废了,
   控制电路, 限流在2000W以内。

网友:
楼主的BGA够大,原理上还算可以``不知道完成后在温度方面控制的怎么样``

网友:
效果看着还行,
     实际使用, LZ完成后上图 。
好贴就要顶  。

网友:
个人认为你的设计思想落伍了,后悔吧

网友:
我看现在大多数人都用发热砖呀,为什么要用热红外管呢,难道比发热砖的好,另外上楼主别伤心,偷了就偷了吧,伤心也找不回来,以后多赚点把损失补回来

网友:
我以前的那个店里用的就是这种,升温比发热转块至少一倍,也可能我自己的bga比较烂!但是温度可控性比发热转要好狠多倍,发热砖的余热太厉害,,烧到160以后,继电器已经断开了,温度还拼命涨!哎!用的不爽!

网友:
不过楼主你太神经了,不用装那么密密麻麻,去掉一半足够用了!做台式机都够了,专业bga 也没那么夸张把

网友:
就一个工业风枪搞定,北桥,南桥,加焊U座都没有问题,搞那么麻烦~~~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考虑用电炉丝,那个多经济啊,温升也快啊。

网友:
楼主挺强 不过很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
等楼主的成品使用报告,我想这样的温度控制很难有保证~

网友:
看着不错,等待楼主再补发后续的图片、

网友:
俺用发热砖做了BGA,一个底部240*240的,上面60*60的,还要四五天完成,做完后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功率太恐怖,不知道你店里的电线能不能承受哦

网友:
桥架构锡溶260度,我把它放到500度,余量就够大了。你用6000W,你不觉的一个2T的硬盘你只用了100G,这适合DIY的思路吗?换一个想法:这样大的功率,使用安全吗?还有许多.........!

网友:
的确是做预热用的灯管不需要那么多,用5根300W的就足够了,记得有一次我把台式板放上去预热吧温度开好到200度,我就去做其它事了,最后忘记了,想起来时一看,也就3,4分钟的时间,板子就已经开始软了,害的我拼命散热,所以说LZ要是做两温的DIY机的话没必要买那么多灯管的!

网友:
开什么玩笑!温控器那些离发热管离得太近啦。

网友:
13# 兄弟电脑电器     不知道哪里落后了, 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热砖安装简单,  但是升温慢, 温度控制性不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对, 还是红外管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后打算做成2温区以上,现在目前先双温区。
   管子多不怕, 电流已经限制了, 只有全功率的百分之3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是 , 不过我感觉吧, 管多温度均匀,  然后再限制一下功率, 也就差不多, 管也不贵, 2块一根。 于是就买了满满的一排、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太高了,我也想这样,可是到现在也不行啊.没有思路啊,

网友:
有办法,支持自己动手的,节约成本

网友:
看看丶不敢说行丶楼主也可以参考别人的

网友:
楼主的 bga  还有另用  烧烤 绝对地道

管子密有密的好处,最好再考虑支架,不然变形难免的

网友:
13# 兄弟电脑电器     看了你的SB2代, 强悍。
        控制部分做的太复杂了, 用单片机控制更好, 在加上块模拟屏, 爽歪歪,
     不知道你的机械自动化是怎么实现的,
                       讨教 、

网友:
而且我看楼主的成本也很厉害哦。可能要好几百大样才行哟

网友:
做了出来如果是好的,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再发多点图,让我们学习,学习.其实我都已经买了材料只是未动手.

网友:
电阻、电容在里面不被烘焦吗?

网友:
看到那些驱动电路就头晕,要那么麻烦吗,一个温控器,一块发热砖就能搞定的

网友:
快快上图,不知你的乍样,给大家开开眼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0061-1-1.html

网友:
求一台老式BGA焊台  一个架子 隔热板 下面放个热风枪的           自己制作麻烦,有更新焊台的联系我,15258261053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9086-1-1.html

网友:
等待成功率报告,还有板子正反面清出来的效果。 支持百家争鸣。

网友:
发热砖我觉得效果不好,
温度反映慢,不如这个快
我一直用2根管做,效果也还可以,
主要是必须控制好电流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不过要注意安全。

网友:
厉害啊,果然是动手能力超强,佩服之极

网友(2010-05-28):
这个设计也太牛了

网友:
问个小白的问题,那个发热管是多少伏供电的?

网友:
好多图 。很清晰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是卖温控器的?哈哈

网友:
个人认为加热管太多了,6-8根就够用了,楼主的加热管是不是分组控制的,分组的没试过,有试过的说说!

网友:
向楼主的DIY精神致敬

网友:
可以考虑在旁边开两个风扇口,内部散热

网友:
兄台、这么多人研究出来的一定是精品。呵呵。

网友:
楼主,一个字形容“牛”,哈哈,真是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
如何控制底部温度???

网友:
楼主店里的人还真不少啊

网友:
呵呵 楼主强悍啊 顶一下了

网友:
楼主 超超强 呀 顶了

网友:
这种东东,用来修显卡与主板是可以的,但是要来修笔记本是绝对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