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0-04-28):
机型:X61
CPU:板载
北桥:965GM
南桥:
网卡:
声卡:
IO:
EC:
故障:开机点不亮,按开机键之后硬盘指示灯亮下然后就断电,等下又重启。拆机测电压都正常,于是把北桥用酒精清洗了一下又烘干,烘干之后就可以点亮了。开机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说不能上网,又用了两天,机子又出现老毛病了。
    这此先把板放在BGA焊台上预热烘干,等冷了再试机,又好了。现在又测网卡,关机时插上网线,等很久绿灯有很多时候都会亮,黄灯有时也会闪。从网络启动,不能从网络启动。观察电流待机时0.04,有时0.03。插上网线0.05。开机进系统一直在获取IP,最后提示获取不到IP地。重新装系统,网卡打感叹号,官方驱动也不行。
    进了两次系统后,关机再开机又点不亮了。
    网卡不能用曾试过把U33一一短接也不行,没有U33指示灯不会亮。补焊网卡U74也不行。补焊南桥。
    补焊南桥和网卡后,并没有排除故障,网卡还是获取不能IP,打感叹号。有时关机之后再开机点不亮,电流有跳变,风扇有转一下。刷下BIOS,进系统一切正常,本地网卡还是打感叹号,之前找了几个只有这个BIOS可以刷进去,用MAC修改器修改一下就可以正常上网,不过这个只是治标的做法,从装系统还是一样,知道是BIOS的问题,但是下载不到。就给系统做了个一键还原,到此结束

此机正常时的特点:
     1.些机正常时不插内存,电流会到0.62A左右跳一下停在0.58左右。
     2.不插内存也会风扇会转一下。风扇转时好像就检测到内存了。
     3.不装风扇点亮就断电。
     4.不开机,待机时插上网线,绿色指示灯也会亮,待机电流会增大,0.02A左右。
     5.在其它机子上曾经观察南桥有问题时,上面的第4条没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拍了图添加附件了,但是只有文字上去。附件就没有。搞不懂

网友:
图片<100k,分辨率<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