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故障

楼主(2010-04-28):
一台华擎 775 DUAL---915GL 主板的电脑,隔了段时间没用,无法开机,也没有任何报警声。在最小系统下,拔下内存开机,发出三短的报警声。请指教,这样故障怎么查找原因。
电脑

网友:
楼主所说的“在最小系统下,拔下内存开机,发出三短的报警声”那个最小系统是指的是?能不能说详细点啊,本人菜鸟不太懂专业的行话。不过依我来分析你的主板档内存,我建义你清下内存和DIMM CONN。

网友A:
冰雪飞翔
最小系统就是电脑去掉硬盘、光驱及非必要性外设。
我更换了内存,清理了内存插槽,也还是不能开机。

网友:
这个是内存与内存插槽接触不良,建议你把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擦擦

网友:
先把灰清理一下,然后清一下CMOS再试机

网友:
内存报警声 好像你没上内存吧 上了试下

网友:
D、DD
显卡接触不良

网友:
是内存接触不良,把内存的金手指用橡皮清洁一下,再把内存插槽清理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原来也估计是内存的问题,他原先的内存用起来也是时好时坏,所以特意换了一根内存,并清理了插槽,CMOS电池放电,但还是不能开机。

网友:
如果不插内存会长叫的,不是内存问题,如果是独立显卡,拔掉再试,不行就换个电源试下,再不行就要修主板了!

网友:
建议洗板水洗板

网友(2010-05-29):
把CPU拆下 把CPU供电脚清利一下看看行吗

网友:
我就有批GANF4的板,只插CPU还报内存,插显卡就不叫了点不亮,单桥坏

网友:
如果不插内存会长叫的,不是内存问题是内存不兼容啊换个内存看看吧,要是不行就要看电源了,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你那跑码卡先跑一下 ?
看跑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