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除胶问题

楼主(2010-04-28):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对于有胶的芯片怎么才能更好的把胶处理掉?谢谢
芯片

网友:
用风桥加点热再用东西搞掉胶。。。这样行不?

网友:
最后是在取下芯片的同时小心快速的把胶清楚干净!

网友:
谢谢。我用烙铁一点一点的清掉了。

网友:
方法简单 我的修复成功率100%

网友:
R60 T60的 都是灌胶的啊 搞坏好几块啦

网友:
好烦呀,用洗胶水泡两个钟还除不掉

网友:
T6的胶很难搞掉撒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 用小针把去掉

网友:
刚试过用烙铁不行呀! 高人指点下吧

网友:
不好去胶,一般在加热状态,把胶软化。

网友:
用烙铁,上焊膏 慢慢推 我百试百灵 不过要细心点

网友:
T60,61的黑胶,要想弄掉不容易。我都是直接用烘枪烘

网友:
多用焊膏,用烙铁慢慢搞。很容易。

网友:
把风枪弄低点 用针轻轻的去除四个角的胶

网友:
用烙铁把温度调高点,再用些焊膏,清黑胶不是难事,难的是拆芯片!

网友:
恩,,平常弄有胶的我也用烙铁推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一边用风枪加热,一边用镊子往外刮。

网友:
用风桥加热在用尖的东西挑开

网友:
胶是比较难去掉的

网友:
IBM R60除胶还真要小心点,弄不好掉点了就搞大了
现在的机器就三种胶,白、红、黑三种,黑胶最难弄了,特别是黑胶的灌封,头痛

网友:
四个脚的黑胶不好去掉,T43的显卡是黑胶,我摘下来就挂了,掉了好几个点

网友:
尤其是白胶啊 散在里面的 那就全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