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数码相机维修(未通过)

楼主(2010-04-28):
这个数码相机有三块电路板:主板、电源电路板和键盘调控板。
主板由微处理器电路和图像处理电路组成,字母+1XX代表微处理器部分
的元器件,字母+9XX代表图像处理部分。查找故障时,如果是
微处理器部分有异常现象,一般都要检查这部分元器件的情况。
处理器

网友:
字母+5XX代表电源电路部分。电源电路板由工作电源部分、
显示屏高压电路部分、闪光灯高压电路部分和接口电路部分
组成。目前显示屏可以点亮,说明此部分电路工作正常。接下来
要检查相机工作电源电路。
维修中。。。
先单独检查电源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