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210单用适配器不加电

楼主(2010-04-28):
用电池能正常开机,接适配器开不了机,3V5V没有输出控制脚也没电压到,M3887的59脚DCON也没电压输出,不懂查哪里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了

网友:
加焊过了没结果

网友:
看保护隔离及电源管理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跑电路

网友:
保隔电路有问题,重点查一下

网友:
有一个AC信号检测你查查那应该有个三级管或是场管,那条线路上,应该是损坏了,

网友:
看下隔离电路的19V电压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