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源无-12V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0-04-28):
手上一个鑫谷的额定300W电源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 用万用表测试-12V无电压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既然别的都正常电压,只有-12V没有,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12V开路,你顺着线路找,因该很快可以搞顶的

网友:
嘿嘿已经搞定了

网友:
是不是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