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开机报0200:failure fixed disk 1错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8):
接到一台IBMR52说是进水,检查主板是好的,高压板坏,更换高压板后能开机,但启动时LOGO要1分多钟,报0200:failure fixed disk 1错误,拔掉硬盘还有报错,进BIOS设置关闭软驱等其它都没有的设备,开机还是要1分多钟报错,后来把光驱拿掉,报错是没了开机还是慢,考虑到机子是进过水的,清洁了光驱和主板相连的接口,恢复BIOS设置后启动正常了

网友:
这么看是光驱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进液短路了被呵呵,IBM的报错是讲究

网友:
进水的不烘下过不久还要回来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