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重做系统后,找不到声卡求助 无音频设备

楼主(2010-04-28):
DELL D600 以前喇叭插口那里插座虚焊,曾加焊过。一直使用正常,就是声音小了些。

昨天重做系统后,开始是装不上声卡驱动,后来从DELL官网上下载声卡驱动后,安装时提示无法找到声卡设备。

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声卡           换了二个GHOST的版本都没有提示安装声卡驱动,也再也找不到声卡设备了。

进BIOS查看系统信息里有声卡设备,恢复BIOS默认值后进入XP还是如此。

求哪个朋友给指点下维修思路。现在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了,估计是硬件出了问题吧。

下载了一个DELL诊断程序,没看见里面有测试声卡的啊,只有一个SPERKER喇叭的测试,测试时能听见喇叭的音乐声。
----------------------------------------------------------------------------------------------------------------------
首先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帮助,看到朋友们提示后,
1.用最笨的办法一直用按压着南桥开机,还是找不到声卡.
2.量测9750声卡芯片供电25脚供电4.5V左右电压
3.量测晶振两端0.8V左右电压
4.加焊声卡芯片,不起效果,还是认不到声卡.

换声卡芯片我没有这个芯片.加焊南桥我没有设备,手里除了烙铁就是850风枪了.

-----------------------------------------------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提示。
虽然没有加焊设备,但是可以确定就是南桥虚焊了
原因如下:昨天晚上用完电脑后没有关机,而是直接合上笔记本就睡觉了,早上起来要用笔记本时,死机了。我就直接强行关机,再开机,突然提示发现新硬件,我的声卡驱动出来了。安装驱后声音正常了。但是用了几分钟,声音又没了,重起机器后,声卡驱动又没了。所以断定是桥虚焊。
手里只有850风枪。有哪位高手用风枪加焊过南桥 ?说下方法呗。没有就算了。只能这样挺着了。外边做一次加焊得二百块吧。

网友:
用dell的自检程序有报错吗,既然你已经换过系统,硬件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是安装版式系统还是G版的

网友:
我用的 GHOST版本,但是以前有声音的时候也是这张盘。昨天装了二次都没有声卡驱动提示,也没有声卡硬件。后来我又下载了一个GHOST盘,还是如此 。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把

网友:
桥的事 我遇见过

网友:
LZ  没那么霉吧   这机器南桥容易虚汗

网友:
南桥的事 我遇见过,加焊

网友:
晕,真的是这问题啊?那可倒霉死了。我没有设备啊。外边加焊一下,不得收上二百块啊?

555555555555555555苍天啊,大地啊,哪位天使大姐给我想想办法哦

网友:
先拆开板子看下啊,先换下声卡试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南桥虚焊USB口和声卡都不能用吧 ?我的机器U口使用正常的。

哪位朋友说下声卡晶振两端多少V电压?

网友:
测试时能听见音乐了呀   搞不明白   声音是哪来的    还是驱动的事吧

网友:
可能是你的声卡有问题啊,你可以加焊一下  或者换一个试试。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帮助,看到朋友们提示后,

1.用最笨的办法一直用按压着南桥开机,还是找不到声卡.

2.量测9750声卡芯片供电25脚供电4.5V左右电压

3.量测晶振两端0.8V左右电压

4.加焊声卡芯片,不起效果,还是认不到声卡.

换声卡芯片我没有这个芯片.加焊南桥我没有设备,手里除了烙铁就是850风枪了.

这回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找了一下电路图,想知道如何才能彻底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问题,楼上不是说你可以检测到一个有声音吗? 声卡问题吧

网友: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提示。
虽然没有加焊设备,但是可以确定就是南桥虚焊了
原因如下:昨天晚上用完电脑后没有关机,而是直接合上笔记本就睡觉了,早上起来要用笔记本时,死机了。我就直接强行关机,再开机,突然提示发现新硬件,我的声卡驱动出来了。安装驱后声音正常了。但是用了几分钟,声音又没了,重起机器后,声卡驱动又没了。所以断定是桥虚焊。

手里只有850风枪。有哪位高手用风枪加焊过南桥 ?说下方法呗。没有就算了。只能这样挺着了。外边做一次加焊得二百块吧。

网友:
4.5v电压有点偏低吧

网友:
我台式机遇到过SB空焊造成检测不到声卡设备的情况

网友:
现状下驱动看看,不行就可能是声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