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掉电

楼主(2010-04-28):
华硕A6000掉电 我用鲁大师测了 是温度奇高 还报警 我把风扇改了长转 测两天 好了 顾客拿回家用了一星期说还是掉电 气我 哼哼 加焊CPU底座 和所有供电的芯片 一次性解决 (这顾客不好说话 不想返修)测试两天 OK 顾客拿回家一星期 又说掉电 偶地神呐 怎么又掉电 不知下面怎么做了 郁闷中。。。

网友:
是不是sis的芯片组啊   我遇到过北桥散热不好掉电的

网友:
楼主请求客户换主板    到处都动了还是掉点       我以前修的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我遇到过内存出现掉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刚开机就掉  不会是散热吧

网友:
我遇到电流到0.8左右掉电不亮,各位高手发表自己一点建议

网友:
CPU供电、北桥、CPU座都加焊过
但有时能亮,亮的时候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 换了啊  拆了几次 不会是内存  北桥加焊过了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看看!

网友:
直接叫客户换板,跟客户说板本身总有问题啦,换板会更好一些,

网友:
温度太高造成的,我的也是这样,换北桥还是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