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关机重起

楼主(2010-04-28):
HP V3000 客服换过改良的板子 现在用电池关机不会重起 用电源不了机 关机就重起 使用都正常 这是什么问题呢 请各位帮帮忙
电池

网友:
看看CMOS电池还有电没````

网友:
查看下COMS电池还有没有电

网友:
COMS电池有电

网友:
我碰到过DV4的机子,关不了机,一直没搞好。改动过的地方都换了

网友:
桥空焊,估计你的桥用不可多久了,我以前也遇到过,关机后就重启,结果没到两天就不开机了,做下北桥就OK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思路是不是正确的嘛、

网友:
你如果不得行就将就用嘛 就不必研究了

网友:
隔离电路有问题、要不就是电池切换电路、

网友(2010-06-07):
搞定了,小洋哥,说的有点关系,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小洋哥分析得正确,根据系统供电架构得知:3V、5V后续供电电路是与充电电路并行的,如果开机能正常使用,那么说明3V、5V及后续电路没有问题,所以应该在电路适配器前端出现问题。

网友:
不一定,向这种问题,我觉得BIOS程序出错也可能造成。
建议你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学习到了,以前还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SONY机器也是这样,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导致重启

网友:
我也试过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我正在做北桥,试试,看看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