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磐正77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4-28):
有块磐正775主板,上DDR一代内存的,插假负载,通电后,各个工作电压正常,CPU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复位排针也有复位信号,然后上CPU后,就不工作,是不是CPU电源IC不良影响的?但为何又能检测到CPU电压正常,复位排针也有复位信号,就是CPU不跑

网友:
你指的不工作是不是不显示啊,如果是不显示的话,应该从BIOS,DMI总线查起,也不排除CPU座接触不良

网友:
工作电压也就是CPU,内存槽的那些电压,各个信号电压也正常,CPU座空焊的几率不大,我看了这片板的CPU电源IC比较特别,要磐正专用的,又怕换了其他的IC跟它的不合适,出现烧坏其他的

网友:
你可以压一下U座啊...应该有可能虚焊..

网友:
专用电源IC的问题啊

网友:
专用电源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