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集成网卡问题

楼主(2010-04-28):
一张磐正EP-8KDA7I单桥板,集成RTL8201CL网卡芯片。
故障:网卡PING不通,无数据传输。
现象:网卡灯亮,3V电压正常。换过网卡芯片,晶振。故障依旧。周围电阻,电容无明显坏的痕迹
求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本地连接只有发送的数据,没有接收数据?

网友:
发送正常!接收为0。
18~21脚经一个220电阻进了桥里面。220正常
不想修了,放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