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8):
现象,空板上电0.019A,查有3.3 5v待机,再查EC供电3VPCU正常,
又查晶振电压正常,且有压差,判断正常。
查EC的第四脚DNBSWON#,发现待机时 为0V,正常应该为3.3V,
更换EC,空板上电,待机0.016A,触发,电流上去了,
OK,机器搞定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把

网友:
不开机要查3.3v 压。那里电压不正常就查那里的原件。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我遇到的很多是后级短路造成
还有就是条件不够

网友:
能否说的详细些啊

网友:
关键是懂上电时序

网友:
还是EC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