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不加电!

楼主(2010-04-28):
r60e 不加电!   取回机器 先插稳压电源 观察有待机 0.8 貌似有点高! 按开关不加电 , 取下键盘 用镊子短接,还是不行,看来主板有问题的。拆开看看吧! 拿出主板观察没有 明显烧伤 没有异味,也没有浸液腐蚀的地方,插电测试 3.3 v    5v  就在一插电的瞬间 电源保护了!啪啪 响了~~~~奇怪 没拆的时候没事 现在怎么会严重短路呢~ 查保护隔离  没问题  ! 应该就是在 保护隔离后的主供电点上有短路的地方, 逐一测试 , 3,5v的 主供电断开  北桥的    内存的   cpu的 就在断开cpu的供电后 主板 插电不保护了! 难道是cpu的 高端 烧了? 将cpu供电的两个电感断开~测试 前段短路  用电击法吧 · 1.05v    烧  显然 猜测没问题一个高端管烧了  拿掉测试 阻止上来了 在320左右  还是不对啊 后继怎么会在320呢 应该最少也要 1020一样 吧  查下没有明显短路的原件啊~郁闷了 接着用点击  1.2  大约烧了 半分钟 主板上没有热的地方!不会吧  能是层间短路  cpu座里面进液了? 不应该 。没头绪了~~休息一会
    修完 两个机器了 ~ 回来接着搞   我记得前些日子看论坛里有篇文章  应该是t40的机器有个是北桥高端滤波性能不良的, 索性将cpu的所有滤波都去掉测试 cpu供电阻止 回来了 在1500左右  看来还真是  晕了!~ 索性从料板上都换过来  把翘起来的元器件都恢复 , 插电哈哈 0.1 应该没问题  那键盘 加电 0.4掉电 应该没问题了  加cpu  加内存 ~~接屏幕  呵呵 熟悉的ibm 到底还是出来了!!
  写出来  希望对新手有点帮助 !~~高手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