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一碰它,就死机

楼主(2010-04-28):
顾客主诉:IBM T21 一动就死机,不能加外力(已经换了快主板了,4个月后又成这了,适配器也换了)

尝试维修:板卡级尝试维修:换内存,换硬盘,重新装CPU,无果
         芯片级尝试维修:拖焊内存插槽,加焊IDE,。无果.
        换ADP3421以后还不行,。。。。。。。估计是SB的事情了

因为老机器收不到钱,是否可以直接换个板子???

怕从深圳订个板子以后,还死机。。

至今没找到问题。

网友:
加焊或更换Cpu供电模块及Cpu座

网友:
电模块 的问题大些

网友:
T21的主板元器件经常空焊的,你仔细看看。或者是装机的时候有没装好的地方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电池接触好不好,如果电池容易被弄松动的话   也是会死机

网友:
这个板子就一百元多点。太难修的话真的还不如买个板。

网友:
先加焊ADP3410 3421 然后在加焊南桥和32.768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块CPU不工作的显示00的 T21 没图没思路了,

网友:
把电感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轻轻的在不同的地方碰碰也许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怎么不拆开看一下具体是碰到哪里才死机的呢!

网友:
直接换根内存槽

网友: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不过应该换块主板肯定好的!

网友:
估计主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记得修过这种故障,是SB的事(虚焊)

网友:
内存槽有问题,加焊一下就ok哪

网友:
内存槽有问题,加焊一下就ok哪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0116-1-1.html

网友:
这个比较好弄

网友:
会不会使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