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规毛病71G+亮下就暗, 可就是没修好

楼主(2010-04-28):
5707  MOS管 保险 。22电容都换了, 两组一起换的, 但是还是亮下灭,
是不是高压线圈坏了呀,
想换通用板,可是这个板的电压是19V的,没敢往上上,
求各位帮忙

网友:
灯管是好的么?代换看看

网友:
灯管是好的,外点没问题,
机器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5707短了,我就全给换了,
可还是不好使,
四个高压包都加焊了,

网友:
f各位大哥,,给点意见啊,,

网友:
极有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如没有就换通用板加个7812上去。。

网友:
换通用板

网友:
有19V的通用板卖。加7812不可取。

网友:
7812的电流应该达不到要求,要排除12V供电和高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知道的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次级脚,加焊一下吧,

网友:
C5707旁边的八角芯片例如4411换了吗?5707中间的高频电容也可以换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