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 V3000 芯片MCP67M-A2显卡报警

楼主(2010-04-28):
这个机子换芯片以后报一长两短报警,换了两片都一样,这是为什么,芯片都是买的全新的

网友:
全新的是无铅的,植成月铅的,再换

网友:
对,这种故障一般重做就好的

网友:
换BGA后,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先不要怀疑你自己换的BGA不好,你要先把自己能量到的地方先量下,除非你量到点了,确认是BGA换坏了,才可以重新换。象你现在的这个板不是内存部分的问题就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你先量下CPU座和MCP67M之间的线路(线路可以在板上看到的),如果看不到问题,插上CPU,量下内存槽上的数据线。BGA和CPU座或者内存槽任何一个出问题都有可能,你自己先仔细量一下吧。先排除CPU,DDR本身的问题哦,AMD的CPU,内存本身现在坏得也是非常多的。你没有找到换BGA的依据,换10个也不见得好得了,是吧

网友:
显卡吹的时候 是不是掉件了   查查  如果没有换显卡

网友:
显卡没做好。要重做了

网友:
哦     还有个问题忘了说,现在MCP67M-A2的全新的BGA,这个月初的时候我有朋友到深圳买,我问了我几个朋友都没有货,后面他自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了30个,全新的70块一个,前2天他告诉我说30个回去换全部是坏的,我自己长期是用旧的测试好的BGA,便宜而且还不会搞到那些市场上那些翻新的东西,听说现在BGA翻新的技术好得很,GO6100的BGA他们一弄就成了G06150的09版了,多卖几十块一个,呵呵

网友:
三合一芯片啊 肯定是没做好

网友:
故障分析的不清楚  仔细查查 比拿件换要实际些

网友:
重点看看电路吧

网友:
可能是芯片没做好,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CPU也是很容易坏的哦

网友:
这个芯片是比较难做了,上次连做了2个都爆了,用有铅的确是有道理

网友:
冲左显卡 不行的话PCB板就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型号不对。我也遇到过,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显卡怪怪的,一样的MCP67,有的也不能互换。

网友:
你要确定你是用好的芯片做的啊,才好判断下一步啊,不要自己扩大故障

网友:
楼主,我的机子和你的一样的,换了2个新桥了,都是把无铅的桥重新植球做成有铅的桥,吗的,还是不行,我把BIOS想刷下,拆了,再装上去,就没待机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的事,摘下来再用有千的值一下,不行,换个U试试了

网友:
CPU我也换了,就是不行,

网友:
有没有掉点啊,或者就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吧     换一个新的显卡做上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买的这种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