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贴牌LCD屏暗

楼主(2010-04-28):
一台清华紫光贴牌LCD用着突然间屏幕很暗  面板调不上来光度   应该检查那个位置,,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网友:
大家不要光看,,,,给点提示啊,,,,

网友:
检查灯管亮了没有, 在液晶工作时,在后壳向里面看,就是看它的背光是否亮,不了可能是高压或灯管问题了。

网友:
80%是高压的故障

网友:
检查灯管亮了没有

网友:
灯管没有亮,,,

网友:
只有一条亮了一半

网友:
灯管的问题也有可能啊,你用单灯的高压条点下不就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先插上灯管试试行就是灯管问题 不行就是高压 还有可能是电源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了,,用单灯的点一下灯管可以点亮,,,谢谢各位指点,,,,再问一下用什么样的高压条可以换呢,,,原来是4灯的,是不是找回4灯的就可以换呢,,,接口要一样的吗?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有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要看接口定义

网友:
首先供电必须接对否则会放烟火的

网友:
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这样的提问只能给你个大方向,拆开,用通用高压板判断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灯管,若是灯管的问题,换掉,是高压板的问题的话,修,修不好的话也换掉。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暗屏的故障,高压板的故障比例高点。我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弱弱问一下。。。换通用高压板有对屏的大小要求么?

网友:
要求不大   没什么影响

网友:
换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找个4灯的高压换上就行了。

网友:
打开检查高压部分和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