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75主板集显不亮

楼主(2010-04-28):
本来是集成显卡下面一到线烧了 ,接上显示器是,显示器有信号进来,但是没图象显示

但是我把那个烧掉的线步上了,量了下也通了,但是还是和之前现象一样,难道显卡头也有问题

独立显卡可以亮 ,

网友:
您这ID注册时间跟您的发帖时间相隔几年? 这么久技术还这样?而且语言表达能力欠佳!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查下VGA接口到北桥中间的电路吧看看有没有信号。。。

网友:
你换个集成显卡的显卡头吧,肯定是显卡头坏了

网友:
看看电容 电阻有没有烧坏  也有可能烧到北桥

网友:
测一下VGA的R,G,B三脚的对地阻值再说,正常为80欧左右

网友:
如果三基色正常,那有可能是桥坏了~像这种没有图像的,要修很好的~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显卡里面的接头短接过,有可能,另外,你测下烧线的旁边有没有电阻,电容之类,下次发帖别忘了带图哦

网友:
检查  HS VS信号,和与之相连的门电路。最后北桥。

网友:
查13  14 行畅 同步 对地打组织 1  2  3  13  14

网友:
三基色正常那就可能是桥坏了换桥吧

网友:
我看,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呀,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多呀,上BGA看看;

网友:
加焊桥后跑线测下吧。。。。。。毕竟烧过了。。。。

如果周边没问题的话感觉桥烧的几率大。。。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查下VGA接口到北桥中间的电路

网友:
打一下显卡的AD线,要不然就桥坏了

网友:
请教各位高人:技嘉NF C51的主板,点不亮,通电,三五分钟后发觉CPU电感很热,上假负载,测试,有核心1.4X供电,不过PG供电弱,有时1.几,有时0.几伏,不知这个PG供电是由哪部分供过来的?怎么查好

网友:
内存供电 北桥 BIOS都有可能你修修试试

网友:
集成显卡坏了吧

网友:
上假负载的时候PG信号可能会不准 18# DZDIY666888

网友:
如果中间线路没问题的话 很可能是桥的问题
如果是桥的问题的话 建议单插一个显卡 不用弄桥了
呵呵   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VGA的接口都有三脚的保护二极管,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在接口上测那7个信号,三个是一样的,还有4个都是二组一样的阻值,有不对的肯定线路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网友:
北桥不良的概率多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