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8):
为什么一块华硕主板上管的D及和S及都是12V电压。。。。。因开始是插12V供电线就断电保护。。我也不知道换了什么。现在没有断电保护了。但是不跑马。我检查了上管的D及和S及他们都是12V电压。。好象成为一条导线。。(上管测量过没有击穿)
华硕

网友:
什么型号也没有也很难帮你,既然没有击穿就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了

网友:
hdly223
场管击穿短路了,因为CPU供电电路中,各相的上管的相同的电极是相通的,下管也一样,所以要找出损坏的那个(或者是几个),更换下来就可以了,顺便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损坏

网友:
如何 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坏啊

网友:
我找到击穿的管子后换上 马上又击穿了。。

网友:
肯定有击穿的,如果换了还烧有可能是下管或电源芯片

网友:
像这种屡穿场管的板子,就要把电源IC也一并换了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是不是ADP3180的~是不是华硕915的那些主板~这些烧管很麻烦,最好是把线路查干净一点~不然老是烧,不过有一些是北桥短路或阻值所造成~

网友:
是这个。。我不知道他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北桥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