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ACER AL1916WA ROM数据

楼主(2010-04-28):
求一ACER AL1916WA ROM数据.
ACER, ROM, 数据
同友们:5 o. E8 [) {: s2 B
接一ACER AL1916WA 液晶,参数如下
A/D板芯片:RTD2120S+RTD2533VH
双36pin软排线,无DVI
屏:奇美A190A2-H01
故障现象:原电源板被开关电源初级零件已被拆除,用电源模块代替,现出现异常,没办法只有更换模块,但现在5V和14V供电正常,电源灯一直闪,不开机,想重写资料,有此资料的请上传一下或有高见的麻烦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你先别刷了,先看看后面的高压管理模块16角的,还有个六角的高压驱动IC,保险之类的,另外这个机器上还有个TIP 122,,你都好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