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T 加点风扇转下就关机

楼主(2010-04-28):
七彩虹 AM2主板 单桥的板子 ,加点风扇转下就关机  主板 电源部分没有短路 12V 5V 3.3V都没有短路  此板桥容易出问题 但是这个现象感觉应该不是桥的问题,有没有和我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请回帖

网友:
这种问题论坛里有不少参考,先去了小4插看能否上电,如能检查U电那部分

网友:
测量都没短路可以强制开机看看啊  不怕的

网友:
我把小电源都已经摘过了 ,而且这个板子在PCI槽旁有个7805感觉每次触发的时候都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
加电掉电的 先看跳线帽  在去P4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