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7002FD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4-28):
KTC7002FD指示灯不亮,保险坏,经测试整流桥4只坏了3只,换之还是爆保险,还烧了2只二极管,开关管是K2645,DS有530欧,GS有630欧,是开关坏吗,求维修思路

网友:
开关管是在线测的吗,你把开关管脱离电路板量,看看gs的阻值应该不导通的

网友:
K2645坏了。还有外围元件都要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