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故障

楼主(2010-04-28):
今修一主板,插上USB设备,接上电源,开机死Logo,而且诊断卡挡在92,意思就是一插USB设备就死机,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量测接口CLK DATA阻值正常不?估计南桥出问题了,你确认是报USB错吗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应该是SB的问题。

网友:
先量阻值,如果正常,很有可能是SB坏了

网友:
测量对地阻值吧桥的问题很大

网友:
你是插前面还是后面啊?前面的话有可能是里面的线接错了,后面的话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电源试试 我遇过几次换电源OK

网友:
你先上bios里面  把usb控制器关上试试,还有一个是usb2,0控制器,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USB5v供电块故障,顺着供电线路查,去掉8脚供电块直接1脚与8脚相连,一般此类故障均可排除

网友:
量一下USB的数据吧~是不是都是五六百欧姆,如果有比这个阻值小或大的,有可能是数据经过的元件或SB有关~先查一下线路吧~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
USB直接通南桥,4跟线只有1根阻值是0  其余3根均大余300欧姆~~~且有2根数值一样为正常!否则南桥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