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BGA的上,下,底部是指的哪里?

楼主(2010-04-28):
拿
笔记本
显卡芯片来说:
有型号的那面是一号面;这个是上部;
显卡芯片有焊盘的那面为二号面,
主板上焊接显卡的那面为三号面,二号与三号相焊接;
主板的另一面为四号面。这个应该是底部吧。
下部是指的哪里?
请大家多帮忙解释一下!!!
笔记本

网友:
按你的说法应该就是一和四

网友:
上风口就是机械臂上的风枪,
下风口指的哪?

网友:
请问是用机器做还是土炮。

网友:
不是土炮。

网友:
是不是BGA的三温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