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改屏线

楼主(2010-04-28):
t30是小口20针 改成大口20针 如何改

网友:
用转接口啊 或者直接换个屏幕吧 改很麻烦的

网友:
一定要看好啊 T30的小口20针的屏的供电可不是普通的啊 尤其是日立的屏

网友:
楼上 楼上的 楼上说的对 还是买个转接口吧, 没那个必要改了,

网友:
8个信号 一个地 一个电压 OK

网友:
是的,最好用转接口,我也不喜欢改屏线

网友:
T30的屏好象比普通规格的屏瘦了一点点,转接完以后,把新屏放进AB壳内还是个问题哦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呀
改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