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青云865PE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28):
一块青云865PE主板CPU供电问题!接到板子时!CPU供电输出场管烧坏了!更换后上假负载后测供电1。8V正常。但上真CPU时供电为0V没有供电。换了几个CPU试都是0V CPU都是好的!!晕呀!没思路了!

网友:
我有一块845的主办,故障和一楼的一模一样,望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查下电压IC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查ic的工作条件啊 不行全换掉

网友:
主板区果然是小小白的天下..

cpu供电明显不对,,正常供电1.55V,,应该是vccvid  有问题,好好的查查吧,

PWM过压保护

网友:
应该查桥电压1.2V有没有.假负载是人为短接了VID,而真U不是.

网友:
更换烧的一组供电 更换电源管理

网友:
1.8V的电压应该是不正常的,查查VID的组合是否正确

网友:
一般的865主板用的是VRM1.0的电源管理芯片,正常情况下就不应该输出1.8V这么高
也有一些板子不是采用的VRM1.0规范的电源管理芯片,上假负载有就可能输出1.8V

帖上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就知道了

至于上假负载有VCORE,上真U没有VCORE
检查一下VCC_VID正常否?VID电压正常否

网友:
上真U没有一点电压很有可能是座子空焊了,要么先换掉电源管理吧名后再确定是否空焊

网友:
看看CPU座是否虚焊

网友:
换掉烧管那组的电源IC估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