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高压板 吱吱响

楼主(2010-04-28):
高压那里问题????谢谢 能能不改通用的
DELL

网友:
可以改通用的。

网友:
可以改的。

网友:
还是改吧 我想修高压

网友:
把高压线圈换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发出的声音 DELL的改高压存在一个不同步的问题 可能瞬间白屏

网友:
dell 的高压还没改过,因为家里买屏买的太多了,都跟了高压的

网友:
貌似 改过灯管也会出现这问题 还有高压的线圈 ! 先换块屏 要是还有声音 就换高压 !没问题 换灯管..

网友:
支支响,一般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换通用的也可以,接3根线即可

网友:
供电,接地,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