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一下就不显了

楼主(2010-04-28):
大家好呀,我有的台联想台式机的液晶显示器,开机现像是:开机显一下接着暗屏然后就是黑屏!我开始以为是信号没有。接个本本上试了一下也是一样的现像!那个电源灯亮着绿灯!证明信号是有到这上面来的!反正现在我取下电源线在插上去显一下暗屏接着就是黑了。取下信号线也是一样的现像。
我怀疑能亮一下灯管是没问题的,信号也没问题。难道是高压板的事?如果高压板那也只会暗屏也不会黑屏呀!
现在拆了还没修,因为没有高压板换。我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如果是高压板为什么会黑屏呢。如果是驱动板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谢谢!

网友:
高压板反馈电压保护

网友:
高压保护了,去掉保护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联想的液晶大部分都是高压保护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去保护看看行不行,告诉我你高压ic的型号

网友:
显示器拆机,准备好灯管,高压板N个口都接在灯管,开机一目了然就知道是板还是灯管了

网友:
问下怎么去掉保护呀!!不明白谢谢

网友:
先测一哈灯管,在换一个高压条试哈。

网友:
楼主的是联想 LXH-GJ15L4 17寸液晶吗
是的话可以参照这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5936-1-1.html
我照这个贴修好了两台联想的这款液晶

网友:
亮一下黑 亮度通道问题 不用考虑图像通道  替换高压板 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板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1)显示暗影说明驱动板和屏是正常的,那问题就在高压条或灯管上了。
2)如果通电指示灯正常,但无显示。一般为高压板或灯管异常

网友:
一般就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有问题 注意c5707坏的几率很高

网友:
联想只要是19的一般都是灯管有问题 ,其中包括WJ19AH  WJ19BH 这几个灯管坏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