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721M维修

楼主(2010-04-28):
接到客户送来一优派液晶显示器,开机无反应,电源批示灯不亮,拆开量了一下电源板有5V输出,量驱动板上的两个1117,第1个1.14V,第2个个0.46V显示不对,把2个1117全换掉,上电啪的一下,驱动芯片TSUM56鼓了一个包,拆下量1117电压,一个3.3V,一个1.8V对了,直接上网购了一下同型号的换上,电压又变成1.14和0.46V,晕了,没办法修不动了,上网淘了一个相同型号的驱动板,说对是用在17寸正屏上的,装上发现是19的程序,想也没想退货吧,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在网上就没有找到相同的,都是19的程序,晕啊,这个显示器放在我这里也有好一阵子了,修不好有点说不过去,听说程序是外置的,嘿嘿,那就是说坏的板子上的驱动程序的芯片说不定还可以用,后悔退货了,再上网淘了一个同型号的19的程序的驱动板,把坏板上的8脚芯片换到买来的板子上,装好开机正常了。呵呵,希望对大家有用啊。

网友:
你这机器本身就是TSUM56坏了,导致1117输出的电压偏低

网友:
TSUM焊了一个新的上去,还是不行,电压还是低啊,修不动,所以买了驱动板换上的